咨询关于CPM1A10点和30点PLC的问题

楼主(2008-11-11):
最近用CPM1A10点的NPN的 PLC做个检测系统,主要就是测油体流量的,用到电磁阀和时间表,但是测得的数字不准,前后有挺大的差别。原理基本没问题,其他的方面的也查了,会不会是10点的PLC太小(点满足够用),用个30点的CPM1A30CDT-D可以吗!?有师傅说要换个30的,不过感觉10点和30点的应该不会在这里有差别吧,请各位高手帮帮分析下。

网友A:
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B:
呵呵;30点就是I/O点多了,可以扩展;

网友C:
要看看你的返回信号是什么,你再从返回信号的方面下手看一下,也许有新的发现。

网友D:
楼主都么有说明白是什么数字不准呢,是流量?还是其他呢,这个和PLC没有太大关系的啊,

换个30点,肯定还是这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