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电源怪故障

楼主(2008-11-12):
我遇到一台三菱PLC,FX2N-80MR,无电源,集成电路是MA4820,加300V直流到大电容上,电源叱叱叫,启动不了,把大电容拿掉后电源就正常启动了,5V,24V均正常输出,带载也正常,我就搞不懂了,300V直流再加一个120UF电容就不能工作了,晕死我了,望各位师傅们能指点迷津,先谢了,

苏苏15002180758

网友A:
PLC的工作电压是否为110V?

网友B:
FX系列PLC有两种类型,AC100-240V       DC12-24V

楼主:
这个FX2N-80MR外壳标注:AC85--264V,50\60HZ,70VA,不会错的,400V\120UF的两只大电容在呢,

网友C:
可能是电压太高了,保护了!

网友A:
你量一下300V电压到底是多少,装上电容和拆下电容各测量一次。

网友D:
电解电容很有可能漏电

网友E:
FX系列PLC有两种类型,AC100-240V DC12-24V,可能是电压太高了,保护了!

楼主(2009-06-26):
结果就是MA4820问题,拆了个旧电源的MA4820就搞定了,网上买了两次没个好的,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