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7KW电机,1.5KW台达VFD-B变频器,1HZ运行无力

楼主(2008-11-12):
由于以前是台湾的直流伺服控制器和直流伺服电机,通过模拟量控制

伺服控制器坏了无法维修,我改为0.37KW中速电机和1.5KW台达变频器

正常开车速度在37Hz左右,点动速度却只有1Hz。

1Hz点动时电机不转,造成设备不同步。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5Hz以上运行正常,设备有死点

1Hz不能提高,因为该电机带的负载有旋转编码器构成闭环控制,调变频器模拟量与频率关系无法调节输出频率(模拟量电压会改变)

网友A:
调整V/F特性曲线,把低频对应的电压值调整下

网友B:
对:犯愁 关于

调整V/F特性曲线,把低频对应的电压值调整下

内容的回复:
这样做行吗?

楼主:
二楼的这个办法我用了,还是不行

再不行就换0.75KW低速电机试试

网友C:
改用矢量型变频器.低频力矩就大了.

楼主:
台达VFD-B本来就是矢量控制

不过可能该负载低速启动负载重,高速负载比较轻

网友A:
那可能就是你选的电机低速时转距7不够,换个功率大点的,或换同功率6极电机(如果以前是4极的),不过不知道换了6级的电机,是否满足你的工艺转速

网友C:
"台达VFD-B本来就是矢量控制 "

张同志,你可能搞错了吧,看看说明书吧。台达——B没有真真的矢量。

网友C:
台达B系列--泛用向量型变频器

网友D:
呵呵呵   台达专业的人呢  给个解释啊

楼主:
泛用向量型变频器 不算矢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就是你选的电机低速时转距7不够,换个功率大点的,或换同功率6极电机(如果以前是4极的),不过不知道换了6级的电机,是否满足你的工艺转速

6极电机才1.5Hz,也不算太高

网友A:
6级电机的转距要比4级电机的转距大,转速低时能带动的负载比4级的大,你换用6级的有可能不能满足你的工艺要求,弄不好还要换减速机

楼主:
好的,我找个低速电机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泛用向量型变频器 不算矢量控制?

如果 是 矢量控制,他 肯定就写矢量控制了,

加编码器试试呢!

网友A:
编码器做速度闭环控制用的,和转距没有关系,在有就算用的是矢量变频器,要是选的电机功率不够也是带不动负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关于台达B系列--泛用向量型变频器

普通 的 v    f  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