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270

楼主(2008-11-12):
各位大虾:我单位有一台SIEMENS TP270的触摸屏,它与S7-315的PLC连接。请问TP270是用什么软件控制的,是PROTOOL、还是WINCC。

万分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A:
TP270可以用PROTOOL控制,也可以用WINCC FLEXIBLE控制,而这均可。建议你用WINCC FLEXIBLE,以后西门子再出的屏都要用WINCC FLEXIBLE了

楼主:
谢谢lyeey !

请问WICC FLEXIBLE的最新版本是多少?软件与授权可在哪里下载?

网友A:
2007是最新的,工控网里就有

楼主:
lyeey, 谢谢你,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