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工控机的17吋显示器,行管很热,电流没有连接电脑时310mA

楼主(2008-11-12):
今天维修工控机的17吋显示器,行管很热,电流没有连接电脑时310mA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显示器LG的,与普通电脑显示器一样

不知道在工控网有没有回答

网友A:
有光有图像吗!行包有问题吗!如果没问题的话查一下行输出的几个电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图像正常,就是有点暗

散热片很热,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现在连续开机8小时没有问题,用吧

比彩电行管散热片大,温度页很高,有60多度

网友B:
图像暗是高压低引起的,查查行激励是不是有问题。过激励或欠激励都会引起行管发热,高压降低

楼主:
现在用了1个礼拜,每天8小时通电,暂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