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震动怎么解决

楼主(2008-11-12):
我们在现场发现,当我的设备启动时,电动机的震动很大,最严重的是把地脚都掰断了,是安装问题还是选型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安装的问题,检查电动机空载时的震动大不大,检查电机与负载之间的同心度,如果你怀疑电动机选型不准确的话,请计算一下功率。

网友B:
先找正再说吧。地脚掰断了,那机械质量/螺丝质量也不咋地

楼主:
我认为是电机质量问题,因为太便宜了!

我的老板抠门,那电动机一看外壳都能看到砂眼!

网友B:
严格找正后再看,与机械设计也许有关系

网友C:
应该是机械问题!你单独给电动机通上电试一下看振动大不大!

网友D:
应该是电机质量或者安装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应该是机械问题!你单独给电动机通上电试一下看振动大不大!

 不大,我觉得就是电动机的铸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