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顺控中如何中断暂停?

楼主(2008-11-12):
请教,在使用步进顺控的程序当中,如果需要暂停,该如何处理呢?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在步进跳转条件上加个开关

嘿嘿

楼主:
但是步进节点在跳转时是自动往下个节点流的,上个节点会自动复位,而且步进节点很多,那不是要加很多个地方?

网友A:
只要是往下个节点流动之前,就加个开关

我以前改的1个线,有10几个步进点

而且要能手动单步执行

就是在所有的跳转条件上加个开关,随时可以停止流程,也可以随时恢复。

网友B:
只要是往下个节点流动之前,就加个开关 这样做有用吗?那需要多少个开关控制那?

楼主:
谢谢老盖,但如果节点中存在SET指令呢?还是不能停止动作啊!

网友C:
应该有转移禁止的特殊继电器吧??

网友C:
M1040 on的话,步进转移就被禁止了。 用IST指令可以做单步控制 还有不知道你的暂停是什么意思?输出需要全部关断吗?还是只关闭步进节点? 办法肯定有的 从起点同时set 两个s,一个是你的动作步进节点,另一个就监视你的步进号和关闭当前动作的步进节点,按下暂停,记下当前动作的节点号,关闭节点是批次复位所有动作的节点,再跳转到起点。 我喜欢这样,简单一点,容易扩展,还不影响别的程序 当然,这里还需要用到编码和解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