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接点与湿接点

楼主(2008-11-12):
可以给我具体的解释一下吗?有人知道具体的叫法和来源吗?

网友A:
普通继电器的接点和普通开关---属干接点类---没有润滑作用,干接触

水银继电器的接点和水银开关---属湿接点类---有润滑作用,有自洁功能,接触电阻小而稳定

网友A:
在很久以前,有油浸式开关,它的接点密封在变压器油中,有自洁功能,用于要求接触电阻小而稳定的场合,它也是湿接点.

取代湿接点----------电子开关

楼主:
如果是DCS系统中的叫法呢?

怎么解释?

网友B:
这样解释会害死人的,上百度,google搜索一下,会很难吗?

楼主:
这样解释会害死人的上百度

网友C:
干接点是不带电压的触点,湿接点带电压的

楼主:
还好没听2楼的,要不我就死定了!

网友A:
害死人?开什么玩笑!

你们去查标准.把无源接点或空接点叫做干接点,反之叫湿接点,有标准规定吗?

干接点和湿接点早就明花有主,哪好随便移作它用.

网友D:
简单的讲干节点在电源上是没有任何接触的,就是继电器吸合开关

湿节点就是将系统的电压或者电流送到负载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害死人?开什么玩笑!

你们去查标准.把无源接点或空接点叫做干接点,反之叫湿接点,有标准规定吗?

干接点和湿接点早就明花有主,哪好随便移作它用.

感谢中

内容的回复:
莫要生气啊,只是你能给些具体的资料吗?

网友B:
To 老愚者, 我只是个工程人员, 对于干接点,湿接点 是出于 约定俗成,还是那一份标准, 还真是无法找到源头在哪里. > >普通继电器的接点和普通开关---属干接点类---没有润滑作用,干接触 >水银继电器的接点和水银开关---属湿接点类---有润滑作用,有自洁功能,接触电阻小而稳定 你的这种说法 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E:
晕!今天见到了2楼这么猛的解释!看来我真是孤陋寡闻

网友F(2009-03-17):
干接点好像是俗称,但是,实际上,在工业控制领域中,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名词了。

干接点的定义:

无源开关;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常见的干接点信号有:

1、各种开关如:限位开关、行程开关、脚踏开关、旋转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等;

2、各种按键;

3、各种传感器的输出,如:环境动力监控中的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火灾报警传感器、玻璃破碎、振动、烟雾和凝结传感器;

4、继电器、干簧管的输出;

有干接点就有湿接点。

湿接点的定义是:

有源开关;具有有电和无电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有极性,不能反接;

常见的湿接点信号有:

1、 如果把以上的干接点信号,接上电源,再跟电源的另外一极,作为输出,就是湿接点信号;工业控制上,常用的湿接点的电压范围是DC0~30V,比较标准的是DC24V;AC110~220V的输出也可以是湿接点,尽管这样做比较少;

2、 把TTL电平输出作为湿接点,也未尝不可;一般情况下,TTL电平需要带缓冲输出的,例如:7407、245、244等,与VCC等构成回路;244、245也可以跟gnd构成回路;才能驱动远方的光耦。

3、 NPN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4、 达林顿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5、 红外反射传感器和对射传感器的输出;

在工业控制领域中,采用干接点要远远多于湿接点,这是因为干接点没有极性带来的优点:

1、 随便接入,降低工程成本和工程人员要求,提高工程速度

2、 处理干接点开关量数量多

3、 连接干接点的导线即使长期短路既不会损坏本地的控制设备,也不会损坏远方的设备

4、 接入容易,接口容易统一

干接点和湿接点的调理方法:

采用光耦的光电隔离。

干接点的接入光耦,顺序如下:

VCC -》限流电阻 -》光耦LED -》干接点1 -》 干接点2 -》GND

也可以:

VCC -》干接点1 -》 干接点2 -》限流电阻 -》光耦LED -》GND

湿接点的接入光耦,顺序如下:

湿接点1 -》限流电阻 -》光耦LED -》 湿接点2

湿接点如果是DC电源,如果湿接点1和2反了,显然打不开光耦;

湿接点如果是AC电源,可以相反;

举一个研华的8路继电器输出及8路隔离数字量输入卡PCI-1760的例子说明干接点和湿接点已经是标准的名词了。

“PCI-1760是一款PCI总线的继电器输出及隔离数字量输出卡。它有8路光隔离数字量输入,在噪声环境下为采集数字量输入提供2500VDC的隔离保护;它带有8个继电器,可以用作开关控制式小型电源断路开关。2个可由用户定义的隔离脉宽调制PWM输出。为了便于监控,每个继电器都配有一个红色的LED指示灯,用来显示器开/关状态。每个隔离输入都同时支持干接点和湿接点信号,这样到外部电路无电源时也能对信号进行采集。 ”

参见下图:

注意:

1、 PCI-1760上有一个DC/DC的模块,模块的输出给干接点提供与PC隔离的电源;

2、 采用跳线选择干接点还是湿接点输入;

3、以上内容大部分是使用狗狗搜索整理得出的;

要是看不到图使用以上的链接。

网友F:
实在不忍心,随便找个博客转帖一下,http://www.programfan.com/blog/article.asp?id=2913

网友G:
干接点就是不带电,只是个开关量信号。湿节点是带电的节点。

网友H:
呵呵,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15楼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