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如何安装?

楼主(2008-11-12):
涡街流量计安装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
涡街一般安装在水平管道上,要注意前后直管段既不能有振动。

网友A:
找个说明书看一下。

网友B:
安装在直管段上保证"前10后5"的原则,也可以垂直安装,但必须保持流体从下到上的流动.

周围环境不要有太大的震动!

西安唯通工控---------提供

www.wetoone.com

网友C:
主要原则要维持满管,不得有气蚀现象才能保证精准,如流量计安装在管线高端或液体从上向下流动都会产生气蚀.........

网友D:
大家说得都对

网友E:
注意震动源和前后直管段

网友F:
弯管:在流量计上游应保证10D的直管段长度,下游应保证5D的直管段长度
缩、扩径管:流量计上游应保证10D的直管段长度,下游应保证5D的直管段长度
流量计上游有全开阀门时,直管长度应保证20D:有半开阀门时,直管长度应保证40D
其他:测压点应取在流量计下游2D-7D间(D:测量管内径)测温点应取在流量计下游1D-2D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弯管:在流量计上游应保证10D的直管段长度,下游应保证5D的直管段长度
缩、扩径管:流量计上游应保证10D的直管段长度,下游应保证5D的直管段长度
流量计上游有全开阀门时,直管长度应保证20D:有半开阀门时,直管长度应保证40D
其他:测压点应取在流量计下游2D-7D间(D:测量管内径)测温点应取在流量计下游1D-2D

很详细

网友H:
其实就那么回事,注意就行了

网友H(2008-12-30):
测压点应取在流量计下游2D-7D间(D:测量管内径)测温点应取在流量计下游1D-2D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主要原则要维持满管,不得有气蚀现象才能保证精准,如流量计安装在管线高端或液体从上向下流动都会产生气蚀.........

网友I:
一般说明书上都有,并且有注意事项,若没有,要看那一种表

网友H:
除了保证前后直管段,还必须注意气穴现象。

网友J:
前10后5水平垂直都可以

网友K(2009-05-23):
我现安装了一台涡街流量计,测量压缩空气流量。现存在如下问题:1、关用气端阀门后表没一点反应。关表前阀工始没反应,待全关后几分钟才停。请高手指点!

网友L:
同意3楼与7楼的技术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