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S-44MN严重问题

楼主(2008-11-12):
各位前辈是否有用过永宏的44MN主机,听说是新机器

问题1:在做4轴直线插补时程序里面有等待0.1秒执行完毕,实际上机器运行起来很明显的看见运动完毕后有时很快的执行下一次任务(0.1秒的等待不是太久),奇怪的时有时候会等个2秒左右才继续执行下一任务???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

问题2:机器归零完毕第一次运行是正常的,可能在第4个循环(不确定什么时候开始漂移)轴2会慢慢的往后漂移,实际位置发生变化但PLC里面的当前值是不变化的.开始我怀疑是机械问题,但是我机械的丝杆重复定位精度为2丝,机械上打表移动位置可以判断不是机械问题.漂移是一直往后(反转时)其他轴又不会.归零完后重新执行又不会了.

问题3:第4轴在做绝对位置运动时候,减速停止到静止时有时候位置停的不准确,脉冲频率现在是200K,减速时间2秒.

问题4:定位程序起始缓存器SR的地一个字必须等于A55AH,这个随着表格定义完后就生成了.可是昨天却地一次碰到,自己会变为0,又要我自己手动、重新的定义一次该FUN140或FUN147才可以执行,WR的第一个字竟然会自动的变为-23620,这样SR   WR都变了一运行改指令就报警,调试了3天程序昨天才出现这个问题.

整个程序地址分配是不会有冲突的.使用的指令就是140跟147.各轴的输出是A/B相脉冲输出,最高频率216K.

现在我机器停在那边根本就不敢发出去给客户使用,太不稳定了,也不知道永宏能给出什么解释,当初我会选永宏是因为有A/B相脉冲输入输出.论坛上对该PLC在运动控制有好的评价,我在用台达EHPLC做同样的机器根本就不会出先轴2会漂移,轴4停止位置不准确的问题.

最近我在论坛上发表的问题太多了,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靠自己在现场调试摸索着,总让人感觉贵公司没有在做售后服务.使用永宏的产品心理没底呀!

楼主:
我用的软件是最新的2.4

OS也是最新的4.54

网友A:
用32mn的时候,遇到过定位漂移的问题,客户也是重新找零就好了,基本上1星期出现1次,可以确认是plc的原因,后来重新给换台,就一直好用。相同的os.相同的程序。

建议搂主直接给台湾那边发邮件联系。记得解决了告诉我们声啊

楼主:
谢谢!指点

今天又出现一问题.140指令的SR起始地址R542   WR的起始地址R470,生成伺服表格完后R542=A55AH   R470=0

但是有时候却出现R542=0   R470=A55AH

晕倒!

网友B:
你程序里面有没有清除R542或R470呢。。。有没有清除WR+1呢??便宜我倒是没有出现过。。因为我都是自己归原点。。不用永宏的归原点程序。。。归原点偏移跟你的感应器的重复精度也有点关系哦。。。还有一个就是干扰问题。。。你这台机器的电控柜里面几样东西。。永宏还是蛮好用的。。可能是你第一次在用有点不熟悉。。。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联系我公司。。大家讨论讨论

厦门海正自动化

技术部:0592-5337727

QQ:1012351099

QQ群:30812609(请注明公司)

楼主:
归零完毕后会去清DR470,我用的是神视的光电,这点没有问题的,干挠???呵呵!电源输入220V加TDK的滤波器,DC24V输出也加滤波器,

网友B:
DR470为什么要清零呢??要清零也是清R471呀

楼主:
这个都没有关系呀,等于0说明从第一步开始执行,我就只有一步哦.永宏的PLC有很多怪现象,

LIN  ABS  100  100 ,     ,WAIT TIME 0   GO TO NEXT PS

LIN ABS  200  200 ,     ,   WAIT TIME 0 GO TO NEXT PS

LIN ABS 200 100    ,      ,WAIT TIME 0 GO TO NEXT PS

LIN ABS 100 100     ,     , WAIT TIME 0 END PS (本例用,表示该轴不动)

假如我在循环的画该正方形第一步完毕到第二步开始会停顿一段时间,要是把边长改小又不会停顿了,有时候不改又不会,不改边长改速度可能会连续下去,可能不会

奇怪呀.上面我提的问题2现在又不会了,还有怀疑改PLC的直线插补走的直线不够值,现在最怕哪天发神经又给我出现问题,

楼主:
奇怪我发的问题怎么没有人解答呢?

机器运行5天了,上面走直线插补问题调整速度跟移动距离是挺连贯的,不会出现停顿想象,

今天一开机,类似就上面那段程序会出现怪问题了,我速度参数都没有改变,一运动画正方形.XY轴走的停顿很厉害,就是说走完一边停一会继续走另一边.

这样走走停停的走完这正方形;还有就是我程序是建了32个伺服命令表格,下载到控制器后我又上传上来看,只有14个表格,其他的在相应的140或147指令,按Z

软件跳出是否建立新的表格,我点取消后那表格又跳出来了,没有下载下去的表格,程序执行到改140或147指令时候运动又是对的,

真是奇怪现象,是我程序设置有问题还是控制器有问题,软件的OS有问题,都快被永宏搞疯了,问题晒到论坛那么久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答,或该公司技术支持的回答,

我有发邮件到该公司,他们那边的回答就是我程序有问题,这就是该公司的回答呀,奇怪哦,怎么不去看看自己的OS有问题没有呢?永宏的经销商服务是挺不错的,马上就给我换了一块主板,但是问题是一样的没解决,现在我机器运行5天来就剩下这问题了,请教有类似的问题的大哥或高手解答

谢谢!!!

楼主:
论坛本来就是用来做售后服务的,发现版主都没有什么出手呀

网友A:
你把程序发给对方,让他们来检查确认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他们说我的程序有问题我当时就把程序给他们技术的,然后他们研究发现,我在中断里给出轴控坐标,假如此持程序恰好在HSPS0的话,就会导致定位功能的逻辑冲突混乱,然后他们下午就发了个新版的os过来让升级系统。

后来就再没出过这个事情,不过我离开原来公司后就没有再关心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现象出现。

楼主:
那个是他们OS有问题.找个理由来解释了,要是没有问题干嘛高给你更新OS,把程序改改不就可以了么???呵呵

程序我是不可能给的,问题我解释的很清楚了,在说我就做了一个高速记数中断,里面就用了判断指令,而且我监控中断程序发现该程序执行的概率很低的.

就是说硬件很难扑捉到中断点.,况且我上面问题执行时中断程序根本就不回执行的

楼主:
而且这现象很奇怪呢,要是我不改速度,XY画边长为0.8MM的正方形,运行三天时间不会,后面就出现走完一边停个几秒,把边长改为1.2MM又可以连续的走下去了,在该回0.8MM去可能会可能不会,但也不能保证1.2MM或别的参数可以连续的走下去.

这是工人现场反馈的参数问题呀

网友A:
建议你还是把程序发给他们。

如果涉及保密方面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只把运动控制和中断部分发给他们,把其他的删掉。

不过如果用plc能做的程序,也不会复杂到什么程度,建议你把程序给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更加准确的判断问题的所在。

只是简单的描述的话,每个人的语言水平不同,理解就可能出现误差。当时我们的问题,跟技术的打电话几个小时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恰好我们用手机录像的时候录到这个现象了,就把程序和录像都给他们。

楼主:
要是永宏会主动承认自己的问题,今天也不会才占那点市场了

呵呵!!!

听说他们那边研发跟不上呀,但要承认他们在同步运动(不是插补下),原点回归,高速记数这些功能做的不错的

从我的分析,由于是走绝对位置控制,要比较我走到位了没有,实际轴已经到了,控制器还在等待判断我发出去的脉冲发完了没有,

控制器的插补数学模型有问题,

楼主:
就先不说运动问题,为什么我32个表格有的会下不去

而且没有下载下去的又会执行呢?

楼主:
44MN的价格不便宜呀,定位挺高的,但要物有所值,OMRON的CP1H的还贵哟

网友C:
还有这问题?我正想买2台用呢,我该怎么办!?

楼主:
用在什么地方?需要什么功能的?

楼主:
大家可仔细的看看FUN147指令的说明,‘在ABS模式下该轴不输出必须为空格,‘但是常归ABS不输出是因为当前值=设定值,

网友D:
看别人用过一回

自己没尝试..

楼主:
悲哀!!!用永宏的悲哀,怎么售后服务一点反映都没有呢?

怎么让国人用的放心?

网友E:
我以现场应用的角度说下我的看法:

“问题1:在做4轴直线插补时程序里面有等待0.1秒执行完毕,实际上机器运行起来很明显的看见运动完毕后有时很快的执行下一次任务(0.1秒的等待不是太久),奇怪的时有时候会等个2秒左右才继续执行下一任务???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 ”

----------------PLC受扫描周期影响,程序量越大和应用指令越多,周期就越长,所以出现定时有时变长。需要化简程序结构和一些指令的使用方式调整。……

一般的CPU处理中断执行越多,0.1毫秒和0.01毫秒的精度越差。

“问题2:机器归零完毕第一次运行是正常的,可能在第4个循环(不确定什么时候开始漂移)轴2会慢慢的往后漂移,实际位置发生变化但PLC里面的当前值是不变化的.开始我怀疑是机械问题,但是我机械的丝杆重复定位精度为2丝,机械上打表移动位置可以判断不是机械问题.漂移是一直往后(反转时)其他轴又不会.归零完后重新执行又不会了. ”

----------------产生偏移两个可能,脉冲丢失和螺杆间隙。螺杆间隙一般会有小数据偏差的规律……

                脉冲丢失归于PLC误差或外部干扰,同样会有数据偏差的规律,但这个数据往往就不是丝级了。

           定位漂移也有PLC硬件的原因,个别太敏感,别无他法,替换。如果换了两三个还有漂移,你必须考虑外部干扰因素了。

              至于外部干扰,机架,驱动器外壳电柜,开关电源接地处理,至于脉冲信号屏蔽线该接外壳或不该接,因地制宜。

            柜子的线槽布线也要格外注意。

          “还有就是我程序是建了32个伺服命令表格,下载到控制器后我又上传上来看,只有14个表格,其他的在相应的140或147指令,按Z

软件跳出是否建立新的表格,我点取消后那表格又跳出来了,没有下载下去的表格,程序执行到改140或147指令时候运动又是对的,

真是奇怪现象,是我程序设置有问题还是控制器有问题,软件的OS有问题,都快被永宏搞疯了, ”

------------我觉得32个表格似乎太多了,你应该充分调用共同表格,发脉冲之前刷新改变寄存器的内容。

               按轴号,方向和脉冲方式去分类即可,尽量压缩到2X4+3X4这样程序流程清晰很多。

             尽量把所有发脉冲指令放至主程序最后,判断脉冲标志M放在程序开头。利于扫描。

“类似就上面那段程序会出现怪问题了,我速度参数都没有改变,一运动画正方形.XY轴走的停顿很厉害,就是说走完一边停一会继续走另一边.

这样走走停停的走完这正方形; ”

--------------------估计是控制器的软件的OS有问题, 当用户改变速度或行程参数时,控制器定位运算出现问题,一般都与梯形加速有关,

                    调整下参数表格的加减速时间或许会有所改变。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不是专业编永宏的,不一定正确,仅做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以现场应用的角度说下我的看法:

“问题1:在做4轴直线插补时程序里面有等待0.1秒执行完毕,实际上机器运行起来很明显的看见运动完毕后有时很快的执行下一次任务(0.1秒的等待不是太久),奇怪的时有时候会等个2秒左右才继续执行下一任务???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 ”

----------------PLC受扫描周期影响,程序量越大和应用指令越多,周期就越长,所以出现定时有时变长。需要化简程序结构和一些指令的使用方式调整。……

一般的CPU处理中断执行越多,0.1毫秒和0.01毫秒的精度越差。

“问题2:机器归零完毕第一次运行是正常的,可能在第4个循环(不确定什么时候开始漂移)轴2会慢慢的往后漂移,实际位置发生变化但PLC里面的当前值是不变化的.开始我怀疑是机械问题,但是我机械的丝杆重复定位精度为2丝,机械上打表移动位置可以判断不是机械问题.漂移是一直往后(反转时)其他轴又不会.归零完后重新执行又不会了. ”

----------------产生偏移两个可能,脉冲丢失和螺杆间隙。螺杆间隙一般会有小数据偏差的规律……

                脉冲丢失归于PLC误差或外部干扰,同样会有数据偏差的规律,但这个数据往往就不是丝级了。

           定位漂移也有PLC硬件的原因,个别太敏感,别无他法,替换。如果换了两三个还有漂移,你必须考虑外部干扰因素了。

              至于外部干扰,机架,驱动器外壳电柜,开关电源接地处理,至于脉冲信号屏蔽线该接外壳或不该接,因地制宜。

            柜子的线槽布线也要格外注意。

          “还有就是我程序是建了32个伺服命令表格,下载到控制器后我又上传上来看,只有14个表格,其他的在相应的140或147指令,按Z

软件跳出是否建立新的表格,我点取消后那表格又跳出来了,没有下载下去的表格,程序执行到改140或147指令时候运动又是对的,

真是奇怪现象,是我程序设置有问题还是控制器有问题,软件的OS有问题,都快被永宏搞疯了, ”

------------我觉得32个表格似乎太多了,你应该充分调用共同表格,发脉冲之前刷新改变寄存器的内容。

               按轴号,方向和脉冲方式去分类即可,尽量压缩到2X4+3X4这样程序流程清晰很多。

             尽量把所有发脉冲指令放至主程序最后,判断脉冲标志M放在程序开头。利于扫描。

“类似就上面那段程序会出现怪问题了,我速度参数都没有改变,一运动画正方形.XY轴走的停顿很厉害,就是说走完一边停一会继续走另一边.

这样走走停停的走完这正方形; ”

--------------------估计是控制器的软件的OS有问题, 当用户改变速度或行程参数时,控制器定位运算出现问题,一般都与梯形加速有关,

                    调整下参数表格的加减速时间或许会有所改变。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不是专业编永宏的,不一定正确,仅做参考---------------------------------

看了半天也没有反应明白,

1、0.1s的延时执行得让人感觉到2s,你的程序早就引起看门狗故障了,假设是程序问题的话

2、走位产生偏差,如果是丝杆问题,那么重新找零的话(找零定位于伺服电机的z相脉冲位置),就应该继续偏差,但是实际上它会回到正确位置。这该怎么解释呢?

3、该问题没有遇到过不做评价

楼主:
该PLC有机械磨合一样,上面所说的轴飘逸问题运行到现在又不会了,程序参数没有做任何修改.

如果说跟扫描周期有关系的画,程序的一个扫描周期最长11MS一般在7MS.我认为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32个表格不多哦,对于最大建立表格说是小毛毛了,程序已经简化的很多了,表格几乎是按你说的那样重复调用

还有永宏台湾的技术说‘该PLC不支持连续插补的:需要上一步走完才走下一步,中间当然会停顿了’‘呵呵~~~~我觉得这个不是连续插补的问题,直线插补脉冲发送完毕也不需要停顿那么长时间,上一步与下一步之间又没有等待时间或等待外面位的条件,所以上一步执行完毕到下一步开始执行中间的时间最多一个扫描周期间隔。不可能会停那么长时间的了。我还是认为PLC的OS有问题呀,希望他们技术重视此问题。

网友F(2008-12-24):
排除下看有没干扰的问题,前段时间有碰到也是44MN,反应脉冲输出不稳定,怎么改都没用,重新换台还是一样,后面发现是伺服驱动及变频器的干扰造成,仅供参考

楼主(2009-02-13):
新春开始就评论该牌子的PLC确实有点不好呀

今天在客户那把我搞的半死,让我的机器在客户那影响不好,问题是这样的老问题啦,

第二通道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回原点后工作半小时就开始出现漂移现象,只往后漂移(电机反转),从新找原点后有不会了,这样机器每次都要这个动作一下,给客户不好的印象

用FUN140发脉冲走ABS模式竟然在运动完毕后瞬间报警,用FUN147走ABS只走一轴又不会报警????

电脑同PLC联线花了好长时间才连上,这个怀疑是电路板的接触不良 有关啦

为什么该公司不会重视现场提出的问题呢?????郁闷!!!无语

网友G(2013-09-09):
以上的我感觉都不是问题问题

网友H:
建议在每个140、147程序前后进行一下寄存器清零,这样可以避免产生这种漂移现象;

可以监视一下,是不是这步定位完成了,DN闪烁输出,然后又在循环执行程序,无法停止;

网友I(2013-11-05):
引用 楼主:
悲哀!!!用永宏的悲哀,怎么售后服务一点反映都没有呢?...

无意中看到这个5年前的帖子,不知道楼主现在还记得不,但我现在很好奇你当时的程序是怎么写的,程序还保存着吗,能发给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