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火限位器

楼主(2008-11-12):
一般用在钢丝绳式电动葫芦上做机械限位保护,直接断开提升电机主回路。不能频繁动作,寿命短。

网友A:
应该还要加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限位的。

网友B:
不用加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限位,断火限位器本身就是给电动葫芦限位用的,外加一个限位滑动杆子进行限位

网友C:
怎么使用啊   有说明书吗

网友D:
这是桥式起重机用来控制上下限位的!

网友E:
我用的很多的,装得好点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F:
第一次接这东西还打电话给老爸问接法。。。。。

网友F:
壳子好小线都挤不进去

大菜鸟!

网友:
常见的东西,没用什么,接线图在这个东西的盖的里面粘的,毕工没有把这个盖反过来照一下......,我想问一下毕工,我怎么发不上去照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用加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限位,断火限位器本身就是给电动葫芦限位用的,外加一个限位滑动杆子进行限位

网友H:
只能用于控制线~~要接主电源空间太小了点!

网友I:
空间确实很小,线都放不进去,我们这边都是把线直接接上去,不盖盖子的。

网友J:
不用加接近开关,它是靠钢丝绳导向器动作断火开关有5根线,空间因该可以我经常维修行车的。

网友K:
那个蓝色盒子的断火器我上次就在2T电动葫芦上接了一个,它那个壳子里面有电路图的。

这个是控制电动葫芦钢丝绳上下运动的,原理是控制A,C两相电源,B相作为公用。

接线的时候记得看两个接触器的出线,不然会造成短路的。

网友L:
看好图线和线号 就不会接错了 图线应该是贴在盒子里面的

网友M:
这2个品牌的断火限位开关都算是市面上较好质量的产品了.......

网友N:
这个应该就是做为极限开关用的,看外壳挺粗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不用加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限位,断火限位器本身就是给电动葫芦限位用的,外加一个限位滑动杆子进行限位

此元件是电动葫芦专用限位,每个产品都有接线图(贴在盒子里面)

网友P:
小型吊车(葫芦)用的..没见过大的...

网友Q(2009-01-28):
是的,断火限位器控制的容量不大,只能给电动葫芦一类的小型起重机做限位控制用

网友R:
我们单位的货物电梯都用这个的,不知道楼主的意思是什么啊?

网友R:
这个限位器是配合导杆使用的,是从正反接触器出5根线接进来的,再加上电动机的三根线,共是8根线进入接线盒。接线时电机的一根线是和接触器的公用线直接接在一起的,按照接线盒内的图纸接线就行了。

网友R:
只用断火限位器保护电机的运转与停止是不安全的,它除了自身容易坏以外还与导杆的松紧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要配上行程开关使用才安全。

网友S:
这个东西不好用!!!!,建议控制辅助回路

网友T:
断火限位器接5根线加上电机3根线一共是8根线,它们出厂的时候都有电路图,照着图接没错的

网友U:
看是用在大车还是上下,要是用在大车的话控制大车的接触器就行了要是上下的话就要在加一个杠杆才可以用

网友V:
这个东东天车上都有,楼主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W(2009-04-01):
引用 网友K:
那个蓝色盒子的断火器我上次就在2T电动葫芦上接了一个,它那个壳子里面有电路图的。

这个是控制电动葫芦钢丝绳上下运动的,原理是控制A,C两相电源,B相作为公用。

接线的时候记得看两个接触器的出线,不然会造成短路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V:
这个东东天车上都有,楼主是什么意思呀?

电动葫芦上都有,而且还有接线图。

网友Y(2009-08-14):
断火器必须与重锤限位开关配合使用,只用断火器,会导致器频繁触发,降低使用寿命;只用重锤等限位开关,若因上升下降接触器粘连,致使限位开关失去作用,葫芦无法立即停下,出现重大的安全事故!!

网友Y:
更正:断火器必须与重锤限位开关配合使用,只用断火器,会导致断火器频繁触发,降低使用寿命;只用重锤等限位开关,若因上升下降接触器粘连,会使限位开关失去作用,葫芦无法立即停下,出现重大的安全事故!!

网友Z(2010-08-27):
在给毕老师补充一张

网友AA:
我们厂的多,行车上的限位器。就是不太经用,寿命不长,

网友AB(2010-11-30):
          单用这个控制升降电机不安全...

   以前有遇到一次这个失灵 把葫芦外壳顶变形的.。

网友AC:
按照电工安全标准,应该在二次控制回路中设限位开关,最后才是用断火限位器作主回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