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干扰问题

楼主(2008-11-12):
最近使用一台18.5KW  MM440变频器。采用常规控制方式。外部信号作启动和速度控制。但在切断启动信号后,发现变频器仍然在以较低频率(比如2.5HZ)运转。尝试将加减速时间减小。但效用不明显。估计是外部干扰原因。但是启动信号都切断了,怎么仍然有启动指令给变频器呢。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B:
不能理解。       不明白

网友C:
有干扰的问题上,不是特别精确的控制也没关系,工艺上再改善下吧。

网友D(2009-07-01):
1接地不好2进线加电抗器3控制回路和动力回路分开走

网友E:
估计是干扰了 可能是你的柜子里的元件比较满或者电线太多 可能就出现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