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gix5000和rsview32变量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8-11-12):
各位大侠,请问在Logix5000中怎样设置变量才能够在RSview32中找到。谢谢赐教。

就像下图中的PLC符号和地址我怎样在Logix5000中设置才能找到。

楼主:
必须在线状态才能连接上吗?

网友A:
您需要在rslinx里面设定这个TOPIC对应的离线acd文件

网友B:
2楼说得对,keyi

网友C:
同意2楼啊,应该很好连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