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富士FALDIC-W伺服驱动器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12):
PC与FALDIC-W伺服驱动器之间的通讯之前,站号和波特率都已经调好,而且以前可以进行通讯。但是昨天因为修改了一次控制模式参数(位置改为速度),PC与电脑就无法通讯。然后重新改回控制模式参数,还是不能通讯。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操作才能使PC与伺服驱动器通讯?除了站号和波特率设置外,还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问题,也想看看原因

网友B(2012-04-04):
想请教通讯电缆如何接线?15186190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