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集成化STEP7

楼主(2008-11-12):
关于集成化组态,请教做过的高手.

由于STEP7和WINCC分别由两个人编写,我想问,用集成化组态,必须先编写STEP7程序,然后再编写WINCC吗?可以同时进行吗?

网友A:
可以的,WINNCC做好后,在STEP7中插一个OS项目,项目名称改成WINCC项目名一致,再把WINCC项目考到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S7Proj\S7_Pro1\wincproj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不过不太懂

回去再做个试试

网友B:
就是这样在S7里集成WINCC,再把你做好的wincc项目复制到你新建的项目下,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激

我已经知道怎么操作了

网友C:
继承方针还是不错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