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板系统的选择

楼主(2008-11-12):
一个项目选择了用工控板做控制器,现想知道,工控板都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操作系统,是不是跟我们的PC机适用的操作系统相一致!

网友A:
一般来说选择DOS,linux.wince.等!

网友B:
跟我们的PC机适用的操作系统未必一致

一致的如:DOS、LINUX、WINDOWS(嵌入式windows或wince)等

不一致的如:VXWORKS、uCOS等

网友C(2009-01-04):
跟我们的PC机适用的操作系统未必一致

网友D:
那是绝对是的不一样哦,除非你就是用的X86的CPU,但是里面很多设备还是不一样,嵌入式系统一般都有自己专门的操作系统,或者没有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