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SF灯亮表明硬件有故障,可能原因如下:1、模板所需的24VDC未正确接入。2、前连接器未插到位。3、总线连接器未连好。4、量程块所插的方向与你的硬件组态设置不符。5、有硬件中断或诊断中断产生(断线、超限等)。还有你硬件组态的问题,比如,你组态的时候是电流信号,但你实际是电压信号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至于你说的与上位的通迅的问题我没有碰到过,建议你看看你的上位组态与程序是否有问题。
希望能帮到你,祝好运!
第二个问题,不是通讯问题,是硬接线将4~20mA接到PLC模块端子,模块识别不到这个信号,但用万用表量此信号正常,用信号发生器给这个输入点加信号模块能正常接收此信号,上位机有显示,说明模块没问题,我是想问此信号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以致万用表量显示正常
内容的回复:SF灯亮表明硬件有故障,可能原因如下:1、模板所需的24VDC未正确接入。2、前连接器未插到位。3、总线连接器未连好。4、量程块所插的方向与你的硬件组态设置不符。5、有硬件中断或诊断中断产生(断线、超限等)。还有你硬件组态的问题,比如,你组态的时候是电流信号,但你实际是电压信号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至于你说的与上位的通迅的问题我没有碰到过,建议你看看你的上位组态与程序是否有问题。
希望能帮到你,祝好运!
第二个问题,不是通讯问题,是硬接线将4~20mA接到PLC模块端子,模块识别不到这个信号,但用万用表量此信号正常,用信号发生器给这个输入点加信号模块能正常接收此信号,上位机有显示,说明模块没问题,我是想问此信号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以致万用表量显示正常
补充说明,第一个问题SF虽亮红灯,但所有点能正常工作,所接设备工作正常(些模块是挂在ET200M下面的)
第二个问题有意思
我想不至于是LZ接线有问题吧
期待结果ING

网友A(2008-11-12):
大家好,我想问下西门子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 AI的SF灯亮表示什么意思?还有最近老是碰到莫名其妙的问题,就是外部输入4~20mA信号送给模块,上位机没显示(就是和没任何信号断电了一样,灰色的),但用万用表量该信号,该信号在4~20mA范围内,却没发现什么异常,用信号发生器给个信号进模块,则上位机可以正常显示,请问导致这现象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B:
应该是模拟量模块硬件组态和实际的4-20MA不符合造成的吧

网友C:
SF灯报警,具体的原因需要用电脑连上s7-300,就可以查到原因了;

网友D:
SF灯亮说明有硬件故障,比如连接器接触不良等.第二个问题估计是干扰引起(以前正常),可在模块输入信号(-)端与模块的公共端连接短接线应急.最好是加接信号隔离器.

网友E:
你的信号虽然是有4-20MA信号,但是你的4-20MA上的24V电压是否正常呢?这个现象很想是你的信号上的电源异常导致的,也可能是你的信号负极没有和大地共地,或者是你的负极上带了一定量的电压值

网友F:
SF灯亮表明硬件有故障,可能原因如下:1、模板所需的24VDC未正确接入。2、前连接器未插到位。3、总线连接器未连好。4、量程块所插的方向与你的硬件组态设置不符。5、有硬件中断或诊断中断产生(断线、超限等)。还有你硬件组态的问题,比如,你组态的时候是电流信号,但你实际是电压信号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至于你说的与上位的通迅的问题我没有碰到过,建议你看看你的上位组态与程序是否有问题。

希望能帮到你,祝好运!

网友G:
SF灯亮表明硬件有故障,可能原因如下:1、模板所需的24VDC未正确接入。2、前连接器未插到位。3、量程块所插的方向与你的硬件组态设置不符。4、有硬件中断或诊断中断产生(断线、超限等)。

网友H:
学习的好地方,其实我也有这样的问题,SF灯亮,有没可能是比如要接两个传感器,其实只接了一个也会亮呢?

网友G:
还没有揭帖?

网友I:
我遇到过输入信号在正常范围,但是上位机没有显示

结果是输入信号线接反了,哈哈!

你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J:
呵呵,当然要检查好啊,一般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K(2011-08-12):
路过......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