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同步问题

楼主(2008-11-12):
现在我要做一个系统控制两台电机,要求很高的同步性能,求教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要做的是什么系统,控制什么样的电机,尽量说的详细点。

网友B:
是呀,变频的选取,电机的选取,也有一定要求的。

网友C:
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用专用的高精度同步控制器了。原理是把2个电机的编码器脉冲给同步器,同步器输出模拟量控制从电机的速度与位置,和主电机一样。

市场上有国外和国内的几个品牌,具体可以打020-82297955-8008, 讨论下。

网友D:
要求很高的同步性能,看来用伺服的角同步或位置同步功能了, siemens 的simotion+s120+servo motor是不错的方案

网友E:
使上位机下达的命令通过一个接口板分为两路信号,输入给伺服驱动,控制电机,应该可以比较高的同步吧!

在下拙见。

网友F:
要求高用伺服电机,要是用变频电机的话,要统一电机的转速,计算好设备的减速比,最好选择相同最高转速的情况下电机频率一致,变频器使用速度闭环调速,使用相同的控制信号

网友G:
使上位机下达的命令通过一个接口板分为两路信号,输入给伺服驱动,控制电机,应该可以比较高的同步吧!

当要求不高时,是可以这么干的.

网友H:
“要求很高的同步性能”———是什么样的传动结构?指标要求任何?

网友I:
我也想知道,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