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B50343-2004若干问题的探讨(转贴)

楼主(2008-11-12):
摘要:《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规范的发布,对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本文主要探讨该规范标准中的若干问题。
关键字:GB50343-2004
规范标准 若干问题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规范于2004年03月01日发布,使建筑物信息系统防雷走上标准化与规范化,其对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减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规范中有几处还存在若干问题。
1、10/350us说明有误
在《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规范表5.4.1-2电源线路浪涌保护标称放电电流参数值标称中有误,如下规范中原表。
表5.4.1-2
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标称放电电流参数值
表中第一级标称放电电流有2种波形10/350us与8/20us,但对于标称放电电流只能是知8/20us波形,而10/350us不能成为标称放电电流。
在GB50057-94规范附录八的名词解释中明确定义了标称放电电流In为流过SPD、8/20us电流波的峰值电流,在此表中标注有误。
2、SPD电压的选择
在《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规范表5.4.2-1信号线路(有线)浪涌保护器参数中,指出标称导通过电压≥1.2Un,但并未指出上限,如规范原表。
表5.4.2-1
信号线路(有线)浪涌保护器参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要求标称导通过电压≥1.2Un即可,并没有限制上限。如对于RS485其工作电压Un=5.0V,其标称导通过电压≥1.2Un=6.0V,那如果浪涌保护器标称导通过电压为12.0V时也满足该要求,但12.0V电压已经可以损坏RS485接口了。
标称导通过电压U应该满足:Uk>U≥1.2Un,其中Uk为信号线路的最大承受电压,应在该表中补充标称导通过电压不大于其对应信号线路的最大承受电压
3、雷击风险评估
在《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规范中给出了雷击风险评估的方法,但未考虑对于用避雷针保护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中避雷针引雷增加的概率问题。
规范中雷击次数N=N1+N2,N1为建筑物年预计雷击次数,N2为入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但并未考虑到如果建筑物安装避雷针的年预计雷击次数N3的影响,如果直击雷采用避雷针保护无疑增加了信息系统被雷击的规律,一般N3的经验公式N3=0.015K1K2Td*H2*10-6,所以建筑物信息系统雷击次数N=N1+N2+N3,这样才更合理。
4、电磁波的影响
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各中无线通信不断增多,如现在的无线网络WLAN已经成为了传统有线网络的补充,在多数信息机房都存在无线网络,其工作在2.4G频率范围内,如果机器或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线长度为λ/4的奇倍直接导致接地线阻抗无穷大。
如果在机房内或附近存在无线网络,机房内机器的外壳或避雷器接地线处于无线电磁波覆盖范围内,当接地线长度L为λ/4的奇倍直接导致接地线阻抗无穷大,如同没有接地线一样,这样很容易造成机器运行故障,如果遭受雷击时,避雷器接地线阻抗无穷大也无法泻流,直接击毁设备。
所以标准中应对接地线要求不小于0.5米,并对于存在无线电磁波的环境,接地线长度不应为波长的λ/4的奇倍。
5、过流保护装置
在《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规范5.4.1第5条中指出浪涌保护器应有过流保护装置,其过流保护装置就是防止浪涌保护器在发生故障时对原线路的影响,并过流保护装置及时动作切断故障。
如果第一次雷击浪涌保护器动作,达到泻流的作用,此时过流保护装置也动作,当接着发生第二次雷击,那浪涌保护器就没有用处了。
在规范中应明确指出过流保护装置复位时间及允许的过电流的大小,在一般情况下其过流保护装置允许的最大电流I=i0/1.6,其中i0为线路的额定电流大小,但空开在出厂前容量已经确定,可以根据下表确定:
6、信号工作地
在《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规范5.4.5第3条要求计算机机房的安全保护地、信号工作地、屏蔽接地、防静电接地、浪涌保护器接地均应接到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上。
其中接地中信号接地对干扰要求是很高的,各种接地都接于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肯定对信号工作产生影响。对于一些低通信的信号影响不大,但对于要求很高的信号工作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好的办法应该接于TN-S系统的PE线上,其中PE线接于总等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7、接闪器的选择
在规范中并没有明确指出用于直击雷防护接闪器的选择,对于建筑物信息系统,如果采用避雷针防护,无疑增加了被雷击的概率。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直击雷防护应优先采用避雷带防护,如果对于机房天面有突出于物体如卫星天线等,可以采用避雷针防护,如果有这样的考虑,其电子信息系统的雷电防护更加合理。
8、结束语
网络的迅速发展,`全光纤网络通信是发展的必然,那信号线路安装信号浪涌保护器就没必要了,但电子设备仍受雷电磁波干扰,在规范中应考虑到电子信息系统的发展这个问题。
本文主要探讨了《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规范中的几个问题,其中分析的不一定全部正确,但希望通过不断的探讨来逐渐规范标准,期待《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的修订版能更完美。
参考资料:
1、《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
2、《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94(2000年版);
3、《雷击电磁脉冲防护》IEC 61312-1第三部分:浪涌保护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