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变频器控制3千瓦380伏电机驱动微型车?

楼主(2008-11-12):
具体是有没有120-140伏直流转380伏交流的变频器,有的话需多大人容量的,3到4千瓦的变频电机能驱动微型车吗?需不需要利用原来的变 速箱增大扭距,用10块60安电池串联用能坚持多长时间?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变频只有两种电压等级一种是230V级(或220V),一种460V级(或440V),没有你需要的这种电压,3-4KW的变频能否驱动你的东东要计算你的东东所需的扭矩,及你的机械性能等多方面情况来综合确定的.

网友B:
楼主干嘛这么费劲!直接用直流电机(高级的选用无刷直流电机)就能驱动微型车,直流调速很简单根本不用变频器。工厂用的电瓶车就是此原理。

网友C:
楼主应该问的是纯电动轿车的驱动系统,目前我们公司正在做5kw的驱动器,输入72v直流,电机用72v,5kw的直流无刷电机。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给您一套电动汽车的控制方案,(电动车的重量,轮胎直径,减速箱的速比,最大设计速度)。我的邮箱是:szalpha001@sina.com

网友B:
szalpha:你好!我对你上述驱动系统感兴趣。想向您要一套电动汽车的控制方案。谢谢!我的邮箱:xpcnq@163.com

楼主:
 szalpha 您好!我的邮箱是WGH19700125@126.COM      非常感谢

网友C:
楼上两位您们好!电动汽车的控制方案已经发到您们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D(2009-04-15):
我公司有几辆电瓶车,48V电瓶组供有刷4KW直流电机驱动变速箱在导轨上运行。速度不可调,定速运行。电机寿命较短。是否有48V电瓶组供电的直流变交流变频器,控制交流380V电动机。我的邮箱qingdao738@163.com

网友C:
楼上的朋友!建议您用直流无刷控制器加直流无刷电机的方式来做,我前两天在无锡与客户沟通遇到同你一样的问题,直流电机直接启动是很可怕的,您很可能用的是直流串励电机,4kw的电枢加上励磁绕组的直流电阻应该只有0.2欧姆,直接启动的电流可想而知有多大!对电池、接触器、电机的冲击都非常大,目前电动平车基本都改成直流无刷电机加直流无刷控制器来实现,启动电流小,电池的容量可以减少一半,除了充电几乎没有维护工作,(相反直流电机的维护提出来大家都头痛!碳刷、整流子、换向器)

网友C:
您所提到的48V电瓶组供电的直流变交流变频器,控制交流380V电动机的方案肯定不行!直流输入48V变频器控制交流48V电机到可以,但难度太大,变频器和电机都要定制。最主要费用不小!

而48V直流无刷电机及控制器都是很成熟的产品,闭上眼拉过来就用!

网友E(2009-05-18):
szalpha:你好!我对你上述驱动系统感兴趣。想向您要一套电动汽车的控制方案。谢谢!我的邮箱:comfyshu@foxmail.com

网友F(2010-03-20):
我要向各位大师问下.现在的用220伏或380伏的电机什么型号的能够带动微型车.带调速器的 怎么安装谢谢

网友G(2011-09-20):
引用 网友F:
szalpha你好!我对你上述驱动系统感兴趣。想向您要一套电动汽车的控制方案。谢谢!我的邮箱jiaguofang2@163.com

网友H(2014-12-29):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问的是纯电动轿车的驱动系统,目前我们公司正在做5kw的驱动器,输入72v直流,电机用72v,5kw的直流无刷电机。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给您一套电动汽车的控制方案,(电动车的重量,轮胎直径,减速箱的速比,最大设计速度)。我的邮箱是:网友C001@sina.com

你好,我想把松花江微型改成油电混合车,发动机,电动机并联驱动变速器,求配套电机,控制器,电池组方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问的是纯电动轿车的驱动系统,目前我们公司正在做5kw的驱动器,输入72v直流,电机用72v,5kw的直流无刷电机。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给您一套电动汽车的控制方案,(电动车的重量,轮胎直径,减速箱的速比,最大设计速度)。我的邮箱是:网友C001@sina.com

我的邮箱是827850267@qq.com求松花江发动机电动机并联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