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线路的绘图原则及标准

楼主(2008-11-12):
1.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

为了便于交流与沟通,我国参照国际电工委员会(IEC)颁布的有关文件,制定了电气设备有关国家标准,颁布了GB4728--1984《电气图用图形符号》、GB 5465—1985《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绘制原则》、GB 6988—1986《电气制图》、GB 5094—1985《电气技术中的项目代号》和GB 7159--1987《电气技术中的文字符号制订通则》,规定从1990年1日1日起,电气图中的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必须符合最新的国家标准。

(1)图形符号

由符号要素、限定符号、一般符号以及常用的非电操作控制的动作符号(如机械控制符号等)根据不同的具体器件情况组合构成。

(2)文字符号

基本文字符号、单字母符号和双字母符号表示电气设备、装置和元器件的大类,如K为继电器类元件这一大类;双字母符号由一个表示大类的单字母与另一表示器件某些特性的字母组成,例如表示继电器类元件中的KA为中间继电器。

2. 绘制电气控制线路原理图的原则
(1)电路绘制
原理图一般分为电源电路、主电路、控制电路、信号电路及照明电路绘制。
原路图可水平布置,也可垂直布置。水平布置时,电源电路垂直画,其他电路水平画,控制电路中的耗能元件(如接触器和断电器的线圈、信号灯、照明灯等)要画在电路的最右方。垂直布置时,电源电路水平画,其他电路垂直画,控制电路中的耗能元件要画在电路的最下方。
电源电路画成水平线,三相交流电源相序L1、L2、L3由上而下排列,中线N和保护地线PE画在相线之下。直流电源则正端在上,负端在下画出。
主电路是指受电的动力装置及保护电器,它通过的是电动机的工作电流,电流较大,主电路要垂直电源电路画在原理图的左侧。控制电路是指控制主电路工作状态的电路。信号电路是指显示主电路工作状态的电路。照明电路是指实现机床设备局部照明的电路。这些电路通过的电流都较小,画原理图时,控制电路、信号电路、照明电路要依次垂直画在电路的右侧。

(2)元器件绘制

①原理图中,各电器的触头位置都按电路未通电或电器未受外力作用时的常态位置画出。

②原理图中,各电器元件不画实际的外形图。而采用国家规定的统一国标符号画出。

③原理图中,同一电器的各元件不按它们的实际位置画在一起,而是按其在线路中所起作用分画在不同电路中,但它们的动作却是相互关联的,必须标以相同的文字符号。

(3)电器元件布置图

电器元件布置图主要是表明机械设备上所有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的实际位置,是电气控制备制造、安装和维修必不可少的技术文件。

(4)接线图

接线图主要用于安装接线、线路检查、线路维修和故障处理。它表示了设备电控系充各单元和各元器件间的接线关系,并标注出所需数据,如接线端子号、连接导线参数等。实际应用中通常与电路图和位置图一起使用。

网友A:
就这些吗,也太少了啊。

网友B:
您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吗,我这里有一些自己工作整理的一部分电气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

xie1983@live.cn

可以交流学习。

网友C:
最好有实际图例对比  好纠正习惯

楼主:
实际图我不会传上来啊,只能这样了

网友D:
在哪可找到线路绘图的软件啊

网友E(2009-07-13):
这些标准都作废了。

网友E:
新的标准是:

GBT4728.1-2005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1部分 一般要求
GBT4728.2-2005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 符号要素、限定符号和其他常用符号
GBT4728.3-2005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3部分 导体和连接件
GBT4728.4-2005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4部分 基本无源元件
GBT4728.5-2005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5部分 半导体管和电子管
GBT4728.6-200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6部分:电能的发生与转换
GBT4728.7-200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7部分:开关、控制和保护器件
GBT4728.8-200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8部分:测量仪表、灯和信号器件

GBT6988.1-2008 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 第1部分 规则
GBT5094.2-2003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结构原则与参照代号第2部分项目的分类与分类码
GBT 20939-2007 技术产品及技术产品文件结构原则 字母代码 按项目用途和任务划分的主类和子类

网友F(2009-09-13):
那位老兄有GB5465,请上传一下,cckl108@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