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D&DA使用方法

楼主(2008-11-12):
请问三菱AD/DA模块的输入/输出的电压或电流的公共端需要接外部电源吗?还是内部自己带的?

网友A:
应该不需要的。。。。。

网友B:
模块需要外接DC24V电源

AD/DA是由模块单独的提供的

网友C:
AD/DA是由模块单独的提供的 ,不需要接外部电源,三菱plc我经常用。

网友C:
AD是输入模块,DA是输出模块.

网友D:
3A吗?我记得不需要,有内部电源。

网友E:
三菱的需要接外接电源,这个你看模块上的接线图或者模块介绍的接线方式就能明白。

网友F:
我用过别的 品牌的 不用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G:
应该不要的

网友H:
有这手册的,接线、程序样例都说明了

网友I:
不需要。绝对不需要。有资料多看一下

网友J:
不需要的啊.............

网友K:
需要的,多看看资料,什么接线方法都有的,Q68DAV是17正和18负           QD62是  A08   A15  B01  B02  正,   A01负。

网友L:
三菱不需要外部电源 主机提供

网友M(2008-12-13):
模块需要外接DC24V电源 可以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