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选型

楼主(2008-11-12):
伺服选择的时候要知道负载的需要多大转矩,惯量,以及速度,加减速时间。这些参数是选型时非常重要的。
在伺服选型时常常为负载的惯量和转矩苦恼,请大家多说说你们怎么得到这两个参数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机械设计的数据可以用做参考。

楼主:
有些情况下,客户就没有机械工程师。数据要就自己去核实。我们公司也没做机械的,所以只能靠自己去了。

网友B:
从机械的设计人员那里得知,设计的机械数据应该有吧!再看看他实际建构的机械也能得出的!

网友C:
一定要结合减速机的选型。一般伺服电机都会配合减速机使用。主要考虑负载的最大转速和最大功率即可。对惯量和转矩不必太多考虑,除非不用减速机。

网友A:
对惯量和转矩不必太多考虑,除非不用减速机。

用减速机这些也一样重要,只是要结合减速机来考虑.

网友D:
不错...............楼主看完回帖了 也了解的比较全面了

网友E:
不知道你的伺服电机是用在哪种机械上的?我是见过加工中心有专门的惯量计算公式的。根据丝杠长度,工作台重量等参数计算,不过要求数据相当精确,不然会有比较大的差距。

楼主:
謝謝各位,轉動慣量和轉矩是伺服選型最關鍵的參數。只有請教機械工程師了。

网友F:
这个一般都是机械工程师算的

不过也可以用软件算,三菱有一个这样的容量选择软件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实际上应该分为两个问题,一个是电机选型的问题;另一个是伺服选型的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容易被模糊的问题。

电机选型首先要按以下次序考虑:

明确被机械的运行速度——折算电机的转速范围;

被拖动机械装置的质量或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不要忽略联轴节、皮带轮等小东西,离电机轴越近的东西折算惯量越大

被拖动机械装置上其他负载(阻力)——折算到电机上的转动惯量

了解被拖动机械装置的加速度——折算到电机上的角加速度

了解被拖动装置的工作制——判断电机可能过载的时间频度

在被选择电机中,逐一计算(转子+折算转动惯量)*角加速度*安全系数,得出电机最大工作扭矩

在被选择电机种选择能够提供该扭矩的电机。

应该注意负载折算转动惯量与电机转子转动惯量的关系,一般为了便于伺服易于调整,建议转动惯量在5:1以内

在选择完电机后,选择伺服就容易许多,主要依据电机工作所需的电流来选择,通常考虑电流保留一倍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