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的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8-11-12):
这个软件安装需要什么配置的电脑

普通的台式机能满足运行吗?

网友A:
看看说明,一般都可以。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XP。
基本硬件:
包含下列各项的编程设备或PC:
奔腾处理器(对于Windows 2000,使用P233;对于 Windows XP,
至少128MB RAM。
彩色监视器,键盘和鼠标、Microsoft Windows支持所有这些组件

楼主:
要是学习用就更没问题了啊

网友B: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Step7软件不可用于XP 家庭版中,Step7中文版软件只能安装在XP SP2或以上的操作系统中。

楼主:
谢谢一定注意XP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