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单步执行M1170、M1171、D1170怎么编啊?急!

楼主(2008-11-12):
EH单步执行M1170、M1171、D1170怎么编啊?我是初学的,分数就只有10几分啊,哪位高手帮个忙,写个范例让我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答复:M1170,M1171以及D1170是用来实现单步执行功能的特殊继电器和特殊寄存器。
单步执行的功能主要是用来分析程序的,该功能只能在PLC RUN状态下才有意义。
M1170,M1171以及D1170不能编写在WPLSoft程序里面实现单步控制功能,只能在WPLSoft后台的监控界面控制。

动作顺序:
1. 启动M1170,PLC进入单步执行模式,PLC会停止在某一个指令位置,并将指令的STEP位置记录在D1170中,执行该指令一次。
2. 强制M1171=ON,PLC会执行下一个指令,然后停住,同时PLC会自动复位M1171并停止在下一个指令位置。D1170显示目前的STEP位置。
3. 针对Y输出在单步执行模式时,执行到Y输出会实时输出。并不需要等到END指令才输出。

网友A:
如有疑问,请致电 0512-63403008-3732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啊,怪不得我怎么编都不能运行,那请问在程序里怎样实现单步运行?我看了手册里是有这样的范例,但是上面的范例和文字描述跟本就对不上号,所我就范难了!

网友A:
程序里面可以实现单步运行,但是不能将M1170,M1171写在程序里面。因为这两个标志位就是用来控制单步运行的,如果将这两个标志位放在程序里面,他们就变成了WPL程序的一部分,反而不能控制程序的单步运行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是参照三菱手册做的,原来台达和三菱是那么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