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

楼主(2008-11-12):
请问在VB中如何自动每隔一段时间写入EXCEL数据。

网友A:
使用Timer哦,将Timer的Enable属性置为True,同时在Timer的事件中写入你如何向Execl写数据的程序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
VB中如何关闭EXCEL呢,写入之后要关闭才可以再重新写入吧。

网友B(2009-02-20):
你好   水边清浅横枝瘦先生  我需要把多个计数器连在一台电脑上的设备   能卖我一套吗   13957074354是我的电话  万分感谢

网友C:
我用 delphi 做过 写入之后要不需要关闭的,不过要保存,最后退出关闭就可以了

我有相关的delphi例子

网友D:
简单问题。本人做过很多类似的软件

网友E:
VB与Delphi都是微软的数据库软件,都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