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继电器

楼主(2008-11-12):
请教各位:能否用时间继电器实现启动、停止的自动循环控制?

网友A:
当然能了

网友B:
呵呵;当然可以了;

2个时间继电器就能控制起/停;

网友C:
电路图暂时没有.但你可一自己搞.不难的.俩个继电器交替启动.

网友D:
只要你逻辑思路正确,硬件连接正确就没任何问题.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yyynan@yahoo.com.cn

网友E:
信捷的PLC性价比那么高,何必要继电器呢,加了一个PLC设备档次又提高了,设备的价格又可以涨一点了

网友F:
当然能了,不过时间得掌握好

网友G:
有可以利用时间控制的正反转控制器,可以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