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画面调用问题

楼主(2008-11-12):
请教各位大侠,rsview32的画面我建了两个,可两个之间的调用就把我整迷糊了。我想调用的画面叫“石灰浆泵”左键单击时间是0.25s,但是单击0.25s后调用不出来“石灰浆泵”画面啊。操作如下:是哪个步骤不行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display指令应放在PRESS里面,就是压下时响应事件,  你放在第二个是重复响应,第三个release是放开时响应事件。。。你把DISPLAY 石灰奖泵 这指令放在PRESS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