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体化温度变送器表头的接线

楼主(2008-11-12):
我有一只安徽天康的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带表头就地显示温度和远传功能的,输出4~20mA,,pt100。现在我要接入精密电阻代替pt100进行校验,请问接线方式。原来的接线为:电源及传输信号线(24V)为一组,另外有3组,每组2条线缠绕在一起为一组。这3组依次接在接线柱上。请问这3组到底都是些什么线?取下测通断为通的,请大家为我解疑答惑。不甚感激!

楼主:
有安徽天康的兄弟,过来指点以下

网友A:
电源与信号输出为一对公用导线。不用拆下电阻,直接放油槽中检定,测量输出电流。把24V电源和电流表还有变送器串联起来,注意正负。直接测量出电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