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又坏了??!!

楼主(2008-11-12):
请教各位工友:能不能给推荐几种好点的单圈电位器,价格中等,性能好点的!

多谢了

网友A:
我这里有进口TOCOS电位器,价格是18元/个,多要可以优惠,联系电话13056829090

网友B:
国外的东西比较好,建议你用下,

网友C:
国外的是比国产的好点,但也要支持一下国产嘛

网友D:
可用双联按钮实现加减速 经济实惠,又耐用。

网友E:
3590S-2-502 5K 产自墨西哥。用起来不错。

楼主:
我们本来用的是国产的,但是坏的太多不好交代,所以想换好一点的

楼上说18元的,这么便宜吗,我用的国产的还一百多呢

网友F:
电位器经常环吗?是电位器的质量差吗?如果是质量差就选择质量好一点的了,国外的东西比我们国产的要好吗?不一定吧。为什么不相信我们中国人呢!           还是操作使用不正确呢,最好的东西你使用不对也会坏的,

楼主:
我们用电位器是控制张力的,本来调好的,把机器换位或者重接就要再调稳定性,很麻烦。

所以想换个好的,不一定是进口的,只要耐用价格适中,多推荐一些我自己查,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