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做一个WINCC flexible有特殊功能的按纽

楼主(2008-11-12):
在使用人机设备的时候,如何才能让有确认操作。如,我点“开机”按钮,哪么他就会弹出对话框:“你确认要执行此操作吗?”,点击“Yes”继续操作,“No”退出操作.希望哪个高手给出俱体的做法.

网友A:
它没有直接弹出对话框功能,  用它的面板或按钮仿做一个,我见过西门子的例子才知道的

楼主:
我之前有听说过用脚本能做到的,但俱体怎么做我就不知道了,有哪个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问了/看了,才知道的; 触屏弹出小窗口的功能都不太好做.

网友B:
flexible没有触屏弹出小窗口的功能,但可以做一个"开机"按钮打开1个画面.在这个画面上做个文本--即对话框,做个"YES"和"NO"按钮,赋"YES"钮2个功能,一是置位(开机),一是关闭本画面;赋"NO"键只有关闭本画面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lexible没有触屏弹出小窗口的功能,但可以做一个"开机"按钮打开1个画面.在这个画面上做个文本--即对话框,做个"YES"和"NO"按钮,赋"YES"钮2个功能,一是置位(开机),一是关闭本画面;赋"NO"键只有关闭本画面功能.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D:
同意4楼的,我做过个清零用的按钮,与此相似

楼主: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仁兄指点!

网友E:
flexible没有像E-veiw那样的有弹出窗口的功能,不过你可以在需要的画面位置做一个小对话框,上面放“确定”和“取消”两个按钮,这个对话框可以用内部变量例如:LB0 使能,在这个画面上用一个位状态设定元件:窗口打开时为OFF,这样开机后进入到这个画面,对话框就会隐藏,然后在“开机”按钮下面重叠放一个位状态设定,激活后让LB0置1,这样一点“开机”按钮对话框就被激活了。“确定”按钮 一方面要是你需要的点比如:M0置位,另一方面要在下面叠放一个按钮,让LB0 为0。不知我这么说楼主能否看懂。

网友F:
用一个点动的常开开关来配合每个动作就安全了。

楼主:
对:shmu2man 关于flexible没有像E-veiw那样的有弹出窗口的功能,不过你可以在需要的画面位置做一个小对话框,上面放“确定”和“取消”两个按钮,这个对话框可以用内部变量例如:LB0 使能,在这个画面上用一个位状态设定元件:窗口打开时为OFF,这样开机后进入到这个画面,对话框就会隐藏,然后在“开机”按钮下面重叠放一个位状态设定,激活后让LB0置1,这样一点“开机”按钮对话框就被激活了。“确定”按钮 一方面要是你需要的点比如:M0置位,另一方面要在下面叠放一个按钮,让LB0 为0。不知我这么说楼主能否看懂。 内容的回复你是说做一个隐形的按纽吧

楼主:
但是你那个对话框,我还不知用哪个命令做,麻烦你指点一下

网友G:
用个按钮拉大点做容器,西门子就这么做的

网友H: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