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RTU)协议,是OSI参考模型的第几层?

楼主(2008-11-12):
我在网上论坛上看到,有朋友说:“Modbus 是公开通信协议,其最简单的串行通信部分仅规定了在串行线路的基本数据传输格式,在 OSI 七层协议模型中只到 1,2 层。”

而还有的朋友说:“Modbus 协议和232,485没有关系,一个是第七层的协议,一个是底层协议,怎么会有关系? ”(来自本论坛“发表于《Modbus》 MODBUS协议与RS232、RS485的关系”一帖)

个人理解 第一种说法更准确,modbus的帧属于数据链路层。

请高手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诚然,232,485仅是物理接口,modbus是通讯协议,Modbus既可以用232口,也可以用485口

楼主:
那这个协议属于哪一层呢?OSI 参考模型的哪一层?

网友B:
modbus我了解和使用过的有3种..

1.modbus-rtu

2.modbus-asc

3.modbus-tcp/ip

楼主说的是第三种..楼1说的是前两种

网友C(2008-12-29):
应用层的东西~~~~~~~~~~~~

网友D:
modbus rtu 不是osi里的任何一层。。

网友E:
呵呵,看来大家的观点很不统一阿,偶也不是很清楚,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F(2009-03-23):
如果使用TCP/IP以太网的5层:

第一层:物理层,提供设备的物理接口,与市售的介质/网络适配器相兼容;

第二层:数据链路层,格式化信号到源/目的硬件地址的数据帧;

第三层:网络层,实现带有32位IP地址的IP报文包;

第四层:传输层,实现可靠性连接、传输、查错、重发、端口服务、传输调度;

第五层:应用层,Modbus协议报文。

网友G(2010-08-04):
如果仅仅就modbus rtr/ascii协议来说,我认为仅仅是符合osi的应用层而已

网友H(2011-04-24):
按照《GB/T19582-2008 基于Modbus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其“第一部分:Modbus应用协议”是OSI的第7层;“第二部分:Modbus协议在串行链路上的实现指南”是OSI的第1、2层;“第三部分:Modbus协议在TCP/IP上的实现指南”是OSI的第4层。

因此Modbus RTU及ASCII属于OSI第1、2、7层;Modbus TCP/IP属于OSI第4、6、7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