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启动电机跳总开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1-12):
有高手指点一下了,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怎么启动电机,是全压?降压?变频启动,哪一电机?总开关有那些负载?你让大家猜谜?

网友B:
变频器启动电机当然是变频启动了,跟别的其他负载没关系,就是只要变频启动就跳总开关

网友C:
空开是几P的ccccccccc

网友D:
八成是漏电开关吧....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再启动电机就跳总开关????你会忽悠呀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变频器原先是正常运行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运行就跳总开关,全厂停电!

网友B:
需要说明的是:变频器带动的是大风机,315KW,客户说,刚开始是偶尔跳总开关,后来逐渐频繁,再后来只要一按运行就跳了!

网友E:
首先把电机线从变频器端摘掉,用摇表检测电机及连接线的相间阻值,最好在一M以上。如没问题,把变频器内部的灰尘清理一下。特别是驱动板。如不行,变频器就有硬件故障了。

网友F:
测试后续负载,如果没有问题,再检查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