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称重感受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11-12):
在1个200*200MM的面板上,以5*5MM左右大小为一个单位,每个单位安装1个称重感受器,不知道这样处理有无有可能,如果有,应该如何处理比较好?希望得到各位大大的指教,小弟新手一个,谢谢!

网友A:
你要达到何种目的?为什么要安装这么多传感器?是要测量每个局部的受力吗?

答案是:可以的。但是要做好平衡,不要相互牵扯。

欢迎垂询!QQ:329360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