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反接问题

楼主(2008-11-12):
各位朋友,我认为理论上升压变压器反接就是降压变压器,现实中有用过的吗?

谢谢!

网友A:
好像UPS就是这样用的吧?具体的也高步清楚,期待高手。

网友B:
没用过,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C:
道理是通的,但是主要是电线的线径问题,使电流太小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

我在期待进一步的答复!

网友D:
升压变压器,

网友E:
东方也没用过,大家知道,有关实际的东西东方都不清楚。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是想向大家学习一些实践知识并请大家帮助验证理论分析。

这个问题你有什么分析?

有啊!按东方愚见,从变压器理论上讲,如果初次级对调,那原本是降压的就会变成升压!

好啊!我有一台220V变110V的变压器,功率100VA,倒过来,岂不是可以把220V升到440V了?

那可不行!我们老师说过(他倒又来了)这不是套话,因为老师的话最管用了,大家可以相信,如果是东方讲的话,就不保险了,据说是胡言乱语(W网友语言),那就不能随便相信。老师说了:这个变压器嘛,不能光看匝数比,每伏匝数多少也很重要。东方认为,倒过来用,110V匝数较少,接在220V电源上准保烧坏!

为什么呢?

因为110V线圈只有220V线圈匝数的一半左右,那么电感量就是220V线圈的四分之一。

我知道了,110V线圈接在220V电源上,空载电流就是原来的四倍,是不是、

不是!如果只是四倍问题还不大,由于铁芯饱和,实际电感量急剧下降,使线圈接近短路,能阻碍电流的就是直流电阻。

那玩意儿能有多大?还不把线圈给烧了?

就是嘛!

其实这我也知道。我是想把它用在110V升到220V行不行?要注意什么?

要求不高是可以的,注意功率不变。

我要求高怎么样?

东方猜想,倒过来用,可能电压不足。

怎么不足?不是变升压嘛?难道不能升?

升是可以升上去的,但没有预料的那么好。

差多少?

估计10%左右,和变压器大小和负载轻重有关。

是吗?

试吗?没试过!只是理论推算。

网友F:
东方说得那么有理论性啊

楼主:
也就是倒过来用,不节能对吗!?

网友G:
是的,倒过来用就是升压了.

网友H:
是的,有一次买了一个380-200,结果工人接线接反了,幸好我每次通电前都会量,一量输出都600多了,一查,发现接反了。

网友I:
怎么会变的那么高,   我还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看来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J:
这个问题没碰到,我想可行吧。

网友K:
从理论上说没错,实际上这么用也没问题

网友J:
这样用是可以的,不过反过来用时要注意输出电压与用电器的额定电压是否相符。

网友L:
这样用是可以的,不过反过来用时要注意输出电压与用电器的额定电压是否相符,另外看看电流够不够。

网友M:
用过,以前在垃圾堆里捡了一个单相自耦变压器。当时由于低压就用了上去,反接,当升压器用。还自制了一个高低压自动报警的装置,防止电压过高。

网友E(2009-06-09):
引用 网友M:
用过,以前在垃圾堆里捡了一个单相自耦变压器。当时由于低压就用了上去,反接,当升压器用。还自制了一个高低压自动报警的装置,防止电压过高。

漏电马达是能人。随心所欲啊!

网友N:
漏电马达确实是《 》人,还做过实验的,

事实胜于雄辩啊,,,

我是没做个,个人观点觉得这样接应该可以用,变成个升压变压器了,

瞎扳的,,

网友O(2010-11-16):
呵呵,东方的回答很风趣呀。

网友P:
这事不要问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Q:
学习了,东方兄貌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R:
倒接是可以的,但是要按变压器的额定电压接,比如380/220的,如果把220接输入,则另一边就是380。只要不超过其额定电压,变压器是不会烧的,原边电压不够,则其输出功率要降低使用。变压器绕组是有其铁芯尺寸决定的。不超就不会烧坏,

网友S:
如果你的升压变压器仅仅反接而不带负荷,那么应该不会出现什么,但如果输入电压与原本的输出电压等级相同并且带负载,那会使得变压器励磁回路过饱和而使的二次侧电流极高,因为这一侧原本是输出侧,其输出阻抗很小,磁路交链厚厚难以稳定而是迅速饱和,这个线圈过热甚至烧毁。

一般升压变压器都是大型电力变压器,多用于发电厂将发电机组输出的高压(通常为10kv)变为110、220、330、500、+-800、1000KV等级远距离输送的,这样的变压器要是反接后果严重,可能导致整条电力线路保护性动作,那可就是天大的笑话了。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会想到变压器要反接呢?

网友T(2014-12-18):
本人前天做了试验!220/12变压器反接12伏!电压输出的确220伏!可接负载2分钟冒烟!交了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