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s-s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12):
请问PWS6600s-s与PC通讯,com1与PC的RS 232,请问通讯参数怎么设置,最好写出来,本人是初学者,大家教教我!

网友A:
如果是需要将程序从电脑下载到人机的话,需要三个方面的设置:

1、电脑串口的设置。(请检查在“硬件”-“设备管理器”中设置的COM口是否和ADP软件“选项”-“传输设定”中设置的COM一致)

2、人机下载口的设置。(人机开机自检完成以后,进入F2--F5的主画面,然后点击F2,进去以后选择download/upload/copy port为COM1)

3、通讯线。

  PC                    HMI

9PIN                  9PIN

2---------------------3

3---------------------2

5--------------------5

网友B:
电脑上COM口选对,人机用COM1还是COM2在人机上设好,电缆没有问题就可以连机成功了;

网友C: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请帮助,我的是PWS6A00T-P的屏。设置都如2楼说的一样,现在上载时需要密码!怎么办啊?

网友D:
解蜜或者重新做画面了

QQ   727815050

网友E(2009-02-19):
小弟HITECH价格非常好,欢迎加QQ:228751700

惠控股份 郭先生13760875875

http://www.facon.com.cn/

网友F:
你好:

PWS3261海泰克触摸屏与OMRON CP1H 通信连接法是怎样有,在软件中好像没有CP1H新的系列,只有C和CJ,我应该选那种呢,屏这边是25针的,接法是:屏-PLC . 2-3 3-2 7-7/9 PLC 4/5短接,协议选标准的:HOST LINK 9600 7 2 E .但是现在还是通信不上,

请高手支招!

谢谢!

网友G(2009-12-01):
后面的dip开关怎么设置呢,奇了怪了,我也通信不上。

网友H(2010-01-26):
我也是呀,, 不能通信呀

网友I(2010-03-06):
请问技术支持,可以问问当地的供货商

网友J(2010-05-01):
除了重新作画面还有什么办法打开么?

网友K(2010-06-16):
如果是新屏没有人为设密码,可输入默认密码222183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