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应用MODEM进行FX系列PLC的远程维护

楼主(2008-11-12):
求助:应用MODEM进行FX系列PLC的远程维护 。请高手赐教。

楼主:
希望用市面上的通用MODEM

网友A:
三菱的手册上有这样的例子的

楼主:
我看到下面这篇文章:

应用MODEM进行FX系列PLC的远程维护
2007-04-11
对象:
① 两台实达灵犀外置式MODEM
② FX2N PLC + FX2N-232-BD
③ 个人电脑
④ 电话线(公司内线)
系统示意图如下:

具体步骤:
首先通过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在9600bps下)对PLC端(被叫端)的MODEM进行设置。所使用的AT指令为:ATE0S0=2Q1&D0\N2&K0&W0。

然后通过编程软件进行拨号连接,当线路连通以后就可以使用程序读写和监控等功能进行PLC的远程维护。
当使用FX-PCS/WIN-C软件(GPWIN Version 3.0)时:
1. 选择“遥控”/“环境”/“调制解调器”。

2. 在出现的“调制解调器”对话框中点击“输入新文件”,在随后出现的“调制解调器设置”对话框中设置好“名字”,“初始化设置字符串”及“线型”并确认。

3. 选择“遥控”/“连接”/“至PLC”。

4. 在出现的“行连接”对话框中点击“输入新文件”,在随后出现的“编辑连接数据”对话框中设置好“名字”和“电话”并确认。

5. 此时会出现“远程站点拨号”对话框。点击“是”将会与远程站点进行连接。

6. 当建立起连接以后会在标题栏中显示当前已连接的时间。

7.选择“PLC”/“程序读入...”,在设置好PLC类型并确认以后会从PLC中读入程序。

8.如果想断开连接,选择“遥控”/“断开”。

9.此时将会出现“将调制解调器挂起”对话框。点击“是”将会断开连接。

控制Modem的所有指令都以AT开始,最后以回车来执行它们,因此称其为AT指令。
AT指令前缀的两个字符都应以大写或小写(AT或at)输入,Modem无法辨认At或aT。
以上连接中所使用到的AT指令的含义:
E0:命令字符串不回送。
Q0:返回命令执行结果。Q1:不返回命令执行结果。
V1:以字符形式返回命令执行结果。
&C1:数据载波侦听(DCD)信号将随着远程调制解调器送来的数据载波变化而变化。
&D0:DTR永远保持在ON,调制解调器忽略DTR信号。
&K0:禁止数据流量控制。
&W0:将目前所作的参数存入调制解调器的第0组参数表。
\N2:选择MNP可靠模式的数据链路。
S0=2:调制解调器接收到2次振铃信号后自动接听。
&V:显示当前的调制解调器参数。
&F:恢复到出厂设置。

当使用GX Developer软件(Version 7.08J)时:
1. 选择“工具”/“电话功能设定/经调制解调器的连接”/“线路连接…”。

2. 在出现的“选择PLC系列”对话框中设定PLC的类型并确认。

3. 在出现的“电路连接”对话框中指定“电路类型”,“端口”,“电话号码”和“AT指令”。

注:以上对话框中的“调制解调器初始化”按钮的作用相当于AT&F,会将MODEM恢复到出厂设置。在“AT指令指定”文本框中所键入的AT指令将会在按下“连接”后发送至MODEM,然后会根据“电话号码”文本框中所键入的号码进行拨号连接。
4.点击“连接”将会与远程站点连接,当建立起连接后会出现以下对话框。
5.点击“确定”后会出现“通信目标指定”对话框。设定好以后点击“确认”。

6.此时会出现“从PLC读出”对话框。在需要读出的项目前打勾,点击“执行”后将从 PLC中读出对应的内容。

7.如果想断开连接,选择“工具”/“电话功能设定/经调制解调器的连接”/“线路切断”。

8.此时会出现以下对话框。

点击“是”将断开连接。

附注:
1.FX2N-232-BD与MODEM之间以及电脑与MODEM之间都是用MODEM本身自带的线(直通线)进行连接。
2.在实际应用中,有些MODEM只能在GX Developer软件中实现上述远程维护功能。比如TP-Link的TM-EC5658V。
3.FX-PCS/WIN软件当运行在Windows NT4.0、Windows2000或者Windows XP环境中时不能使用以上的远程维护功能。

但“首先通过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在9600bps下)对PLC端(被叫端)的MODEM进行设置。所使用的AT指令为:ATE0S0=2Q1&D0\N2&K0&W0。

”我不会。请指点。

网友B:
附注:
1.FX2N-232-BD与MODEM之间以及电脑与MODEM之间都是用MODEM本身自带的线(直通线)进行连接。
2.在实际应用中,有些MODEM只能在GX Developer软件中实现上述远程维护功能。比如TP-Link的TM-EC5658V。
3.FX-PCS/WIN软件当运行在Windows NT4.0、Windows2000或者Windows XP环境中时不能使用以上的远程维护功能。

但“首先通过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在9600bps下)对PLC端(被叫端)的MODEM进行设置。所使用的AT指令为:ATE0S0=2Q1&D0\N2&K0&W0。

网友C:
三菱网站上有个类似这样的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D: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92317495800001

下载那个视频看看
什么都明白了

不懂的可以一起来电探讨   0591 83718015

网友E(2008-12-31):
有没有人知道啊,用普通的MODEM行不行

网友E:
没有人这么用过吗???????

网友F(2009-02-16):
衷心祝愿工控人
男人事业有成
女人勤快持家
大事共同掌权
更是锦上添花
老人百岁长寿
孩子品学俱佳
天天高兴出门
晚上平安回家

网友G(2010-06-18):
推荐使用物联网自动化控制设备,天益随易联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