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 300中的仿真pid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11-12):
我用OB1调用fb41,背景数据块也调用了,输入为内部过程变量输入浮点数,,设定值也设了,采样周期为20ms,其他部分参数也设置了,仿真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网友A:
?运行没有结果输出?

楼主:
是啊,运行了也没有输出,在FC105跟FC106上都能仿真成功,以前没有仿真过pid的

楼主:
不管怎么更改设定值还有输入,输出就是没有反映

网友B:
我认为是你的PI参数的格式不对,因为i参数的格式是时间形式的,如果你写成浮点型估计够呛。

楼主:
T#20S是积分时间,2.000000e+000这个是比例,lmn是real,测量real,,,,

网友C:
贴出程序来看看才行

网友D:
问题肯定出在你自已,因为用S7-300我也仿真模拟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仿真应该很好用的啊,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F:
我也仿真过,没问题。是不是初始化后那个第二个输入没复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