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S510 面板延长线 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08-11-12):
   各位 帮忙   我 现在 急需 ACS510 面板延长线的 排线顺序  自己做   还有 网线能 直接用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一对一就可以了

网友B:
网线同样的,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可以,不过最好不要超过10m

网友D:
3楼说的对!

最好不要超过10米。

此外,网线也可以代替,通信线序都是统一的!

网友E(2008-12-17):
楼说的对!

最好不要超过10米。

此外,网线也可以代替,通信线序都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