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1-c14的步进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2008-11-12):
请教各位大虾FP1-C14的步进程序怎么编写?多谢指导。

网友A:
手册上都有现成的

网友B:
FP是松下的吧,

 [FX的是这样,引用,PLSY指令, 应用指令是这样画的吧,  LD ----<PLSY K1000 D10 Y0>

以,1000的脉冲往,Y0输出,<每一步,>直到输出的数值,跟,D10相等,就停止了,

注,D10的数值取决于你PLC设定数,<和外部设计定长度,

不对的话个位别笑,我是新人,

楼主:
对:TAM 关于

手册上都有现成的

内容的回复:我没有手册呀

网友C:
到网上搜艘,下载吧.

楼主:
  是些什么文字哟?我怎么不认识哟?

网友D:
手册上都有详细的说明啊,你在这里发问,也不可能有谁能够详细的给你说明啊?如果你以前用过别的PLC,我相信你只要详细的把手册看2个钟,就应该会写简单的程序了。

网友E:
请教各位师兄:我现要给一产品做个小设备,产品是一个可以从一端旋转到另一端,可以旋转5圈,最后测试的目的,是让它停在中间位置,也是就是左右2.5圈的位置,我打算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先让它正转到一端,然后再反转 2.5圈,现想请教的是:正转到一端,转不动这个信号怎么采集呢?因为正转前的初始位置不确定,非常感谢!

网友F:
一般用绝对坐标,初始位置置0,判断运动完成取该通道脉冲完成标志的特殊R的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