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选型

楼主(2008-11-12):
请大家讨论一下选用什么型号的热电偶:1600度30小时/次,20Pa左右真空环境,腐蚀性一般.  主要考虑到长时间高温,测量真空环境,还要抗氧化等.

网友A:
如考虑可靠和精度请选用进口的     国产的要长期使用后才能确认

网友B:
用铂铑铂,也就是所谓的白金热偶,非常耐用,我公司目前用的就是,从为出现过问题。

因为只有白金的抗氧化能力是最强的。

网友C:
S型的不行,S只能耐到1600,要用B型的,及铂铑30-铂铑6的,可耐到1800度,为目前耐温最高的热电偶了,及所谓的双铂铑热电偶了

楼主:
大家认为钨-铼热电偶怎么样?据说可耐温2300^C,但不知是否耐真空,抗氧化?价格贵不贵?好象温控仪里的分度表没有此项?

网友D:
钨-铼热电偶也可,价格不贵,但我建议用B型

网友E(2008-12-25):
如果测2000度以上的话能否用B型热电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测2000度以上的话能否用B型热电偶。

网友G:
用B热电偶,钨-徕的可靠性没保证.2000度以上肯定不能用B型

网友H:
S型的不行,S只能耐到1600,要用B型的,及铂铑30-铂铑6的,可耐到1800度

网友I:
用B型热电偶就可以,S型不可以.

网友J(2009-05-31):
用双铂铑热电偶即可,钨-徕的可靠性没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