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8-11-12):
我们公司用固态调压器来控制变压器的输入输出电压的大小,比如一个输入220V,输出36V的变压器,经过固态调压器之后,输出可以从0稳步变化到36V,但现在有一个问题:输出电压越小,变压器的“嗡嗡”声音越大,升到20多伏时就没声音了,很正常。

我们公司老大说是固态调压器的原因:固态调压器调的是电压的相位角,输出电压越低说明输出波形越不完整,变压器的声音就越大;输出电压高时,输出波形就比较完整,声音就比较小。我感觉解释的挺好的,不知道大家都什么意见。

希望大家能踊跃发言,交流一下,学习学习。

呵呵,谢了啊!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啊?大家交流一下啊!

有懂的赶紧解释一下啊,谢了!

网友A:
调压器调的是电压的相位角,说明在电压小时,断开时间长于导通时间,这就相当于变压器有输入没输出,它就容易出声音,这也说明了变压器铁心的做工质量。

楼主:
不知道变压器电压相位角小的话是不是真的噪声就比较大?

网友B:
调压器实际上是一个可调电阻吗,怎么会改变了电压的相位角呢

网友C:
固体继电器估计里面是可控硅!

楼主:
嗯,有可能是可控硅,我改天查一下厂家的说明书,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调压器有很多种的,固态调压器只是其中一种,电位器的作用就是调节相位角的,而不是直接调电压大小的,如果是直接调大小的话那就只能调很小的电压,而且范围也会很小的,不如固态调压器范围宽。

网友D:
调压时电压已不是正弦波,噪音当然就大
家用的吊扇如果用电子调速器时,现象跟你讲的一样。

楼主:
对啊,相位角一调肯定就不是正弦波了,不过电压稍微大一点之后就没噪音了,这时候也不是正弦波啊,波形还有缺口呢,只是小了一点,怎么就没声音了,很静的,跟正常工作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