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mron 八通道模拟量输入最大值是7FFF,还是1F40.

楼主(2008-11-12):
我用的OMRON模拟量输入模块型号CJ1W-AD081_V1

在CJ1W-AD081_V1 【edit parameter】

min -32768,max 32767

但在CJ1W-AD081_V1 的手册中英文的

输入值十六进制0000到1F40

就是0到8000.

我不知哪个对,请高手指点。同时假如我的输入是4-20mA

D560=I:2001(通道1的直接输入)

我看过有的程序说将D560除以256.00,就将4-20mA 的模拟量

变成0-16mA 的模拟量。总觉得不对,请高手指点。

还有4mA对应的数字量是0还是-32768.请介绍一下整定过程。谢谢

网友A:
高手的问题让我想都想不来!!!;关注中!

网友B:
你有实物在手干吗不试下.在V1版本中,分辩率是可设定的,可为4000,可为8000.根据实际需求而定.至于32768这一数据,不就是2的15次方.用一个字十六位来表示,最高位表示正负.你想啊,假设你设定0-10V量程,有11V输入时,照样可以检测.就象正常额定值与最高耐受值的差异.

网友C:
我用的ad003的到4000
手册的应该没错吧
可以看实物
随便接点啥

网友D:
输入信号的分辨率是可以设定的可以是4000,可以是8000。

如果你选用的是8000的分辨率,然后在程序中设置CJ1W-AD081_V1 模块的信号输入范围是4-20mA 的话,那么4-20mA 对应的数字量就是0-8000的。不用计算。

网友D:
如果说0-8000对应的数字量就是0-20mA 的话,就需要计算。计算出4-20mA 对应的数字量才可以。此种模块直接可以设定4-20mA 的输入范围,所以省去了计算的麻烦。

网友E(2008-12-21):
当分辨率是8000时4ma是0000 3.2MA时是FE70  20MA时是1F40 20.8MA时是20D0

分辨率是4000时 4MA是0000 3.2MA是FF38      20MA时是0FA0  20.8MA时是1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