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4XP控制两台伺服电机中出现的问题1

楼主(2008-11-12):
        我用一台CPU224XP CN的Q0.0和Q0.1输出高速脉冲控制两台伺服电机,两台电机执行完运动程序后应触发位置传感器停止在制定位置。

        Q0.0采用包络表控制多段脉冲输出,.Q0.1采用单段脉冲输出,因此Q0.1输出脉冲的周期值和脉冲数通过在每个主程序扫描周期内扫描一个定时器(该定时器规定了转速增量时间间隔),定时器置一则减小或增加周期值以调节电机转速,然后每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Q0.1的PLS指令(即输出脉冲),Q0.0目前控制正常,而Q0.1控制的电机时常会出现未出发位置传感器即停止的情况,检查程序也没有发现问题,通过状态表监视PLS1的状态寄存器,发现Q0.1出现管线溢出,我也不知道是否因此引发的上述问题,因为该异常不是每次运行都出现,我就修改了发脉冲的方式,改在每次Q0.1输出脉冲完毕后的中断程序中再发下一个脉冲输出指令,目前异常停止倒还没有再出现,但电机的转速明显比以前慢了,可我并没有修改脉冲周期值,那位大侠能给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