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添加台达PLC输出点,提示寄存器好错误,怎么办?

楼主(2008-11-12):
组态王中添加台达PLC输出点,我用EH2系列,Y0-Y377,共256个输出点,Y262-Y377无法添加,怎么办?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亚控的人出来冒个泡嘛

网友A:
请问你是使用的V6.52的吗?我是用V6.52的试用版可以成功控制28SV PLC的Y377作ON/OFF动作!

网友A:
【答复】:台达PLC的Y377对应的Modbus地址为05FFHex,转化为十进制为K1535,所以该装置对应的寄存器地址为015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答复】:台达PLC的Y377对应的Modbus地址为05FFHex,转化为十进制为K1535,所以该装置对应的寄存器地址为01536。

我用的版本是6.51,直接选择的台达PLC,没有用MODBUS协议

网友B:
换6.52

网友C(2009-01-04):
用M寄存器转试试看,我也同病相怜哪。

网友D:
软件换成6.53,然后选择 plc-莫迪康-modbus(rtu)通讯,具体四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2009-02-07):
引用 网友D:
关于软件换成6.53,然后选择 plc-莫迪康-modbus(rtu)通讯,具体四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接的

网友E:
组态王做得就是有点不好,选择了寄存器后,还要人工填写后面的数字,比如M20。0之类的

网友E:
而且如果是IO离散型,还要填上正确的小数点,如OMRON的CIO00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