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驱动板上的PT2小变压器是什么用的?集成块358又是如何检测电压的?

楼主(2008-11-12):
 富士G11-PPCB驱动板上的PT2小变压器是什么用的?集成块358又是如何检测电压的如何反馈给CPU的能解说一下原理吗?  故障是有启动,但是频率是零, 无输出。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三个光藕A2611及边上的LM319和它周围的电阻,特别是几个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