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加速度传感器能实现人员定位吗?

楼主(2008-11-12):
老师给了一任务,让我们做一个嵌入式系统实现井下人员定位,有人说可以用加速度传感器确定人员位移量,想问下高手可以吗?

网友A:
估计是个笑话而已,本人认为不可以

网友B:
位移是加速度的二次积分,从位移求速度和加速度是可能的;反之,从加速度求速度和位移可能难、难、难之又难!

网友C:
此间的量化误差再积分起来,恐怕很不可行

网友D:
可能可以。玩过任天堂的游戏机Wii吗?据说遥控器里就是加速度传感器。

http://www.ed-china.com/ART_8800018500_40002_50001_OT_e5169db2.HTM

网友E:
理论上可以!只是目前的商用加速度传感器的分辨率可能尚不足以支持这么高要求的定位。

建议考虑加速度传感器做增量定位,再结合井下固定标志定点校正绝对位置的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了!那可以用什么方法实现井下人员定位呢?

网友A(2009-01-05):
5楼讲的有道理!但本人认为可以将此作为生命指标的跟踪,但作为定位目前的技术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