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问题

楼主(2008-11-12):
设备上一只电珠坏了,上面写24V。2W。我不知道是交流还是直流电珠。看电珠灯丝能看出来吗

网友A:
不分交直流的

网友B:
灯泡一般好象不分的!!!!!!1

网友C: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

网友D:
看看你设备上控制电源有没有交流或直流24V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灯泡不分!大家都说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设备上控制电源有没有交流或直流24V

网友H:
怕就都买一个试验下,或者用表测量下.

网友I:
白炽灯不分交直流,LED灯有交直流的。

网友J:
灯泡的灯丝只是一个发热的电阻丝   ,只要能形成回路就会亮,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  灯泡标是的24V  2W肯定是直流的

网友K:
如果目的是想知道电源的性质,不必非得从灯泡下手,找来电路图一看不就清楚了?

网友L:
为什么交直流对灯泡没有影响啊

网友M:
支持13楼

白炽灯不分交直流,LED灯有交直流的。

楼主:
我量了,是直流电源的······

网友N:
    24V   2W.    这种灯很难买, 且比普通的贵, 发热量比较小,           记得叫什么冷光灯的, 设备上面有看到过.

网友O:
对:懂一点点 关于

支持13楼

白炽灯不分交直流,LED灯有交直流的。

内容的回复:LED交流直流都可以点亮

网友P(2009-03-15):
不分交,直流,支持21楼.

网友M:
电阻性的负载不分交直流!

网友Q:
引用 网友I:
白炽灯不分交直流,LED灯有交直流的。

同意楼上的 ,最好测量下直流还是交流的

网友R:
直接在灯头上面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S:
led是直流的吧,白炽灯交直流度可以

网友T:
你设备上控制电源有没有交流或直流24V

楼主(2009-07-15):
白炽灯交直流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