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时间精确控制

楼主(2008-11-12):
在200中如何获得时间的精确控制,这个我困惑了好久

用普通的定时器时间一长累积误差太大,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

楼主:
例如10ms执行一次,1小时后其误差不超过1s

网友A:
用S7-200 可以很方便的控制时间,其它PLC可没有它方便.

BGN_ITIME   取当前的毫秒时该值;

CAL_ITIME 取当前时刻值与BGN_ITIME时刻值的差,  单位 ms,

精度高,简单,不用问溢出.

楼主:
恩,谢谢楼上

我先试试

网友B:
用时间中断更好一些,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楼主:
谢谢“莫愁前路无知已”

网友C:
学习啊,各位同志啊,努力啊

网友A:
间隔超过47.5天才溢出,非常好用.

用一般的高精定时器(1MS),往往定时范围很小,要配合计数器;

定时范围大的,却精度又低;

网友D:
只要你取瞬时时间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