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鼎遥控器的输出点可以接380VAC吗

楼主(2008-11-12):
最近葫芦改造买了禹鼎遥控器,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接380VAC,这样就可以去掉变压器

网友A:
去掉变压器好象不行,看一下禹鼎遥控器的接线图就清楚了,葫芦不装变压器也很危险。

楼主:
我现在是改成遥控控制,控制电压380V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输出点可以接380VAC?

这种继电器触点容量一般是AC250,10A的,加到触点两端的电压AC380V偏高,触点的寿命不长的

网友C(2009-01-12):
禹鼎遥控器接收器后面有一个电压转换模块 你自己要接380的你自己把供电插头插到380就可以了